MT506MV不能上下载 后天就比赛了 急急急!!

楼主(2011-12-06):
我的MT506MV刚开始时我可以上下载多次,后来改了程序就不能上下载了,换其它的程序还是不能下载,触摸屏上显示内容是“12: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NUMber is:256 ”
我换两根新的通信线还是不行,请教WEINVIEW高工们是什么问题?是触摸屏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我用的是USB/232的转换通信线也试过PPI线与电脑直接连。两天之内两台触摸屏都出现了一样的状况,后天就要比赛了,万分着急。 还望高工们尽快回复

网友:
电脑到触摸屏的串口的连接线是怎么样接的呢?正确的是235-785HMI,另外将触摸屏后面第二个拨码开关拨上去,看能否下载。

楼主:
你好,我今天用PPI电缆线与台式电脑直接相连,并且把第二个拨码也拨到ON了但是还是不行,也试过其他版本的下载软件,还是不行。现在用的是V2.7.4版的软件

楼主:
你好,我今天用PPI电缆线与台式电脑直接相连,并且把第二个拨码也拨到ON了但是还是不行,也试过其他版本的下载软件,还是不行。现在用的是V2.7.4版的软件回复 2# mogoo

网友:
,我今天用PPI电缆线与台式电脑直接相连
PPI电缆是西门子专用,不能用来下载触摸屏程序的。
你另外做一根线  PC2—7HMI
                            3—8
                            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没搞清楚什么是PPI电缆。但是我用的是原来原配的线,之前可以下载的线,但是现在不能下载了。现在有两台机器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很苦恼,希望你能帮忙。多谢

网友:
有没有用万用表测试下你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