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导出

楼主(2011-12-07):
MT6070IH 触摸屏已记录的历史数据在电脑上用EXCEL导出时所记录的小数点无法显示,如屏上是38.5而导出是385的实数,但在触摸屏是可以显示小数点的,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这样的现象应该是程序中使用了假小数:如程序中使用16/32 bit unsigned格式,小数点前和后都设置了位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屏上显示小数,历史记录中是整数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传送数据还是以整数格式进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数!
   若是两边都是整数或是小数的格式,就不会出现这样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使用32-bit  float 数字格式都是有小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