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与台湾韦林IO-8TCS通讯实例

楼主(2011-12-11):
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下,MT6070I与台湾韦林IO-8TCS之间怎么通讯,跪求

网友:
台湾韦林IO-8TCS通讯实例,这个是支持什么通信协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 rtu通讯

网友:
那你PLC类型选择modbus RTU,根据触摸屏的针脚接。
http://www.weinview.cn/upload/W0 ... %89%8B%E5%86%8C.rar
针脚定义请下载上面地址的连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