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 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2):
高手们,求助啊。用电脑远程监控MT8100i 时,出现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警告,如何解决呢?
    小弟是用EasySimulator.exe 实现在线模拟的。

网友:
EasySimulator.exe   电脑模拟成一个触摸屏,与控制通讯。
保护的那个提示是在电脑上的还是在触摸屏上的?具体你是怎么样连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警告的是在电脑上。在电脑与触摸屏之间我是通过以太网连接的。

网友:
你看下你电脑上是不是开启了两个模拟,一台电脑上只能开一个的。

网友:
我公司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有8台今年6月份左右装的MT6100Iv2屏都是连S7-300MPI的,几乎每个屏一周左右都会出现一次"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必须断电重启后才可以再次正常使用...急!!!

网友:
您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出现这个提示的原因是因为触摸屏还么有启动完成,程序开始去访问触摸屏。
后续的软件取消了这个提示,你可以更新EB8000软件重新编译程序,就不会再有这个提示。

网友:
谢谢版主!我用的是EB8000V420版本的软件,请问用哪个版本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使用4.51的软件不会再有提示。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版主!

网友(2013-08-08):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因为端口被占用的问题!但至于被什么占用 我还没搞清楚!只要把模拟端口给改了又正常了~ 下次开机的时候改回来就还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