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和FX1N不能穿透

楼主(2011-12-13):
电脑与屏的线按2-4,3-6,5-5的方式自制,235端接电脑com1,465端接屏的com2,
屏的com1 485-4W端接到FX1N

其它正常 ,就是不能穿透通迅

网友:
6056i不能穿透,6056只有一个串口,你可以使用MT607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屏是以前就买回来的,有好几只呢,

网友:
其实我以前做MT6070iH  2WV的时候也发现穿透不能实现。
线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做的,地址改动也改了,就是不能实现穿透。

网友:
肯定是可以穿透的,你是使用什么PLC?接线是怎么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