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6070IH屏软件设计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12-15):
如图所示:现在这个系统中有两类设备,一是A类设备,二是B类设备;A类与B类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可变的),可能是2,也可能是13。
想实现如下的两个功能:
  1.A类设备的数量自动与系统结构图相对应,例如A类设备有一个,系统结构图就显示一个;A类设备有2个,系统结构图中就显示2个。应该就是系统结构图随着A类设备的数量动态变化。同理B类设备也是如此,也是动态变化。
  2.另一个功能就是B类设备平时不显示数值及状态,只有点击设备之后才弹出数值及状态信息。
  注:A类设备与B类设备的数量在屏中设置。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明不明白。希望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确定最多多少个吗?如果确定的话可以用开启关闭功能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A类设备最多接30个,B类设备最多接60个。
  这个能做吗?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能,用多个画面显示,每个元件都使用开启关闭功能。根据连接上的设备在宏指令里面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