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远程监控

楼主(2011-12-15):
请问如何使用互联网或手机对触摸屏进行监控,
PS:局域网已经会用

网友:
在路由器上映射5900的端口,就可以通过外网访问了。
手机上需要先安装VNC的客户端,一般是智能手机才可以安装VNC的软件,安装好后于电脑上的连接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