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12-19):
我不小心把我工程的数字输入元件里的键盘的图库删掉了,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补救

离线模似里变成这样子了

离线模似里变成这样子了

楼主:
怎么把图库放回去还是不显示呀??哪位能说一下吗?

网友:
图形需要你在键盘窗口手工添加进去。

楼主:
问题是怎样手动添加呢?我找不到啊?能说明一点吗?

楼主:
版主:键盘窗口在哪能找到呢?

网友:
button4_64 这个图库里面有键盘的背景,可以使用这个图库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