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消eb8000的报警信息

楼主(2011-12-19):
当报警条内有内容显示时  ,怎么取消eb8000的报警信息?

网友:
有内容还取消?是没有内容的时候取消吧?
直接选择背景透明就可以了。

楼主:
恩,谢谢 ! 报警的内容一直在移动,就是怎么才能让报警内容不移动? 另外,怎么做水在管道里流动的动画?谢谢哈

网友:
你可以使用报警显示,这个是不会移动的。管道流水的效果你可以使用论坛置顶帖上的图片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