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键盘问题

楼主(2011-12-19):
在说明书上看到可以用USB口接外接键盘,但是找了好多资料就是没有详细说明,如何操作。不知道版主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实例或者说明什么的。  多谢

网友:
数值输入不要选择使用弹出键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键盘呢,找个USB键盘插进去就可以了吗,不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
对直接使用usb接口的键盘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版主。换了个键盘就好了,但是输入的时候还是必须先点击屏幕上的输入框,如果外接键盘有触发就好了,譬如触发宏指令或者直接触发输入元件,那么就可以用外接键盘做一些常用操作,和人机配合起来系统就更好用了。

网友:
你可以改成位控制,当控制的位为on时原件就可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