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

楼主(2011-12-19):
如何在電腦用Docklight軟體,讀取MT506MV輸出到PLC的值?(用Modbus RTU的通訊協定,而且並沒有與PLC接上)
而我離線模擬是正常,連線模擬的時候,會有問題。
例如
在RW0輸入值為20,按下配方傳送,在Docklight軟體會看到01 10 00 63 00 01 02 00 14 AF CC,
要是改為10,按下配方傳送,在Docklight軟體會看到01 10 00 63 00 01 02 00 0A 2F C4,

可是我都一直輸出一開始的值,不會跟著我改的數值變動,
請問各位大大該怎樣設定?

网友:
输入20对应的hex就是14,输入10对应的hex就是0a,代买输出事正确的。
在RW输入的值为10的时候,发送的代码一直都是一样的,只有改变寄存器的值后写的代码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