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班主 如何实现TK6070ih跟三菱Q2ash-s1通讯

楼主(2011-12-20):
我刚买了一个TK6070ih用EB8000去编辑 发现在新增设备里没有Q2ash-s1的plc。我用三菱的每个plc类型去试都不能跟TK6070ih通讯。

网友:
通讯线是怎么样做的?你可以先用PLC的编程线连接电脑测试,使用EB8000软件在线模拟测试。

楼主:
通讯线采用的是rs232转rs422.用plc编程线也不能在线测试

网友:
在线模拟的话要先设置好端口号,并且只能有一个软件占用串口。请检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