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4ih里面的程序怎么复制到优盘上

楼主(2011-12-20):
上次试了一次,但是都是英文也不知道那个是复制,哪位大哥棒棒忙有视频更好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upload/01触摸屏_Project%20Manager的设定和下载方式视频教程_EB8000.rar
你看这个视频教程吧,另外在FAQ上面也有常见问题的说明。

楼主:
怎么这个网站打不开啊

网友:
直接复制http开始到rar的那一段到下载工具任务的地址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