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与MT6050i通信出现no response ,求解

楼主(2011-12-21):
松下FP0与MT6050i通信出现no response ,求解 我邮箱45314538@qq.com

网友:
通信不上。
你检查下你的通讯线是自己做的还是经销商给你配的?
正确的线是HMI695——321PLC

网友(2012-02-04):
正确的线是
松下的1接威纶的5
松下的2接威纶的2
松下的3接威纶的3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信线不正确,请按照我所说的通信线改。

网友:
触摸屏与松下PLC连接图

触摸屏与松下PLC连接图
哇,不会吧??!那个你们的那个图上所说的好像和dxaidr一样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MT6050的,6050接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
哦,经您这么一说,我果断发现我的连线图没有更新!!!!!!!
我看我的连线图389页压根就没这图!
呵呵,谢谢了,不然还按老的图连线,不知道的苦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