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MT6070IH 下载项目的时候,经常报告通讯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22):
触摸屏的驱动都安装好了,但是项目编译后,通过USB下载到触摸屏,一大半时候,会报告连接出错,但是,重新拔插下USB连接线就好了,下次下载,又是很容易出错,又要拔插USB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哪位大侠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
请使用最新的4.50或者4.51的软件。触摸屏os更新到20110912以后的。

楼主:
软件版本是4.50的,不知道怎么更新触摸屏OS,请解释,谢谢!

网友:
ftp://ftp.weintek.com这个网站上有下载。 Q07.更新MT8000_6000

网友(2012-03-29):
用usb线连接mt6070ih时显示错误:检查密码和usb下载线。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看了好久都不知道那个OS的下载具体位置,呵呵,英语学得不够好啊

网友:
告诉我一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送吧。

网友(2012-05-07):
我的邮箱是ZHANGYANG566243@SOHU.COM。多谢管理员!

网友:
触摸屏的OS是啥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发送,请查收,如果未收到请发邮件到zhuchonghui@weinview.cn

网友:
管理员下载触摸屏的OS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也发一份给我吧274858622@qq.com

网友:
能不能也给我一份(mt6070ih)的OS 邮箱:jxfzxf123@qq.com

网友(2012-06-07):
晚上到FTP 上下载,要用户名和密码的,是什么?
可否发一份4.50 或4.51版本的EB8000 软件到我的邮箱lyzh310@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件太大,不能用邮件发送。

网友(2012-08-30):
为什么ftp://ftp.weintek.com这个网站上,现在下载不了OS了,管理员有空的话可否发一个最新的固件给我,谢谢!hjinsha@163.com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啊     多谢了   875262527@qq.com

网友(2012-10-25):
OS是触摸屏内部的引导以及运行你编写的程序的基层操作系统。显示密码错误或检查连接线,一般都是密码配置不正确,重置为111111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换一根连接线试试,因为这个对线的要求比较严格,可能是需要的电流较大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