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MT6100I中文识别不了咋办

楼主(2011-12-22):
请教大侠!编了一个程序下载到触摸屏MT6100I中,什么功能都能用,就是中文楷体显示不了,按钮上显示的是小方框!怎么解决呀?

楼主:
我又把字体变成了宋体,下载后还是不行呀,有下载的建立步骤吗!怎么把EB8000\font内的字体和工程文件同时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呢?

网友:
软件是自动下载的,不需要手动设置。
电脑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楼主:
谢谢,换了一台电脑,结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