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能够编屏保时播放幻灯片吗?

楼主(2011-12-22):
各位前辈,我想询问一下,MT6100I可以利用屏保功能,播放幻灯片图片和计数器的倒计时画面吗?怎么编呀?请教专家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多状态指示灯,每个状态一张图片。再使用多状态设定原件,对多状态指示灯的地址周期切换。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