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060与台达plc连接是用mov k11 d0指令实现屏幕跳转吗?

楼主(2011-12-23):
1      mt7060与台达plc连接是用mov k11 d0指令实现屏幕跳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的实现不了?
2      mt7060的原件有通知功能为什么该显屏通知不了台达plc中的m寄存器动作?

网友:
1:用哪个寄存器实现画面跳转,是根据你“PLC控制”的设置来决定的。
2:不了解。

网友:
型号是MT6070吧.
1、必须在原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添加一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为切换窗口的寄存器。
2、通知是可以用的,要选择开,你看你是怎么样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