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轮廓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1-12-24):
我的编程软件版本是V4.43,我在放置位状态切换开关时,发现了一个奇快的问题,更改开关的轮廓时,高度可以随意设定,但宽度的最小值是161,我想把按钮做小点都不行,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么?

网友:
你检查下你文字标签里面文字的大小,应该是你文字标签的文字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试过了,跟文字无关,我把字体大小改成5,宽度的最小值还是161.
我的电脑操作系统是win7,兼容性什么的都设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下不要选择文字标签,这样是否能够调整宽度,如果能够调整则与文字大小有关系,你可以检查下每个状态的文字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
问题已经解决。我新建了一个工程,在新工程里元件轮廓可以随意调整,我做好了合适尺寸的按钮复制过来就行了。
可能是我原来那个工程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楼主:
EB8000经常碰到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小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