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指令

楼主(2011-12-27):
请问版主,MT6070IH里面的宏指令,延时程序,这个延时程序运行之后,比如5秒的延时,那么,延时期间,其他程序还能运行吗?影响另外一个宏指令的立即执行吗?各个宏指令里面的延时程序同时运行,会不会相互影响时间的准确?谢谢

网友:
请问版主,MT6070IH里面的宏指令,延时程序,这个延时程序运行之后,比如5秒的延时,那么,延时期间,其他程序还能运行吗?每个程序都可以独立运行,不受影响的。
影响另外一个宏指令的立即执行吗?不影响
各个宏指令里面的延时程序同时运行,会不会相互影响时间的准确?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