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LV跟三菱FX1N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28):
管理员好,维纶MT506LV跟三菱FX1N通讯不上,通信线可以自己做吗?有没有图纸什么的,我按EB500手册里做了一条R485线连接不上,屏可以正常上 下载程序,PLC也是正常的,其他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麻烦各位师傅讲解下

网友:
500的手册里面有连接的图纸,正确的接法是接触摸屏上上的PLC485接口  12345-47123,使用万用表检测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