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报警弹出窗口?

楼主(2011-12-29):
这是在案例里面看到的:
   2、处在任意窗口时,发生报警,切换“基本窗口”,可配合Macro,将事件显示窗口
      编号传送给“切换基本窗口寄存器”;

我想知道“基本窗口寄存器”地址是多少。

网友:
使用元件菜单下面的PLC控制,新增PLC控制,控制类型选择切换基本窗口,设置需要的地址即可实现相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