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触摸屏输入字符到PLC

楼主(2011-12-29):
比如十几二十几个的字符。
松下的PLC

网友:
用字元显示元件,地址设置为PLC的地址,即可输入字符到PLC的寄存器上面。

楼主:
用字元显示元件,地址设置为PLC的地址,即可输入字符到PLC的寄存器上面。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字元显示元件还是字元输入元件?
显示元件好像不能输入的吧。

网友(2012-01-31):
字元输入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