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6070ih触屏,多个宏程序是怎么执行的?

楼主(2011-12-30):
多个以
开始的宏指令是怎么执行的,是轮询执行吗?相互之间是一个一个执行吗,多长时间执行一个?

网友:
多个宏可以同时执行,不是轮流执行的。
执行的时间长短和宏指令的长度、以及执行的操作有关系,不同的宏指令执行的速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