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0 L60MR与TK6070IH的485通讯设定,求指点

楼主(2011-12-31):
请高手指点
我用TK6070IH的屏与松下FP-X0 L60MR(带RS232通讯口和485通讯口)连接,想用PLC的485通讯口与触摸屏相连,RS232口用来监控。现在有一个问题:
如果用RS232口将屏与PLC相连,能正常能讯,但换做PLC的485口以后,就不能正常通讯。用485通讯时,我这样设定的:用9孔的母头的端子1和端子2,分别接入松下FP-X0 485口的—和+,在屏的[系统参数设置] 本机PLC的设置中选择[RS485 2W] ,COM口的设定是:COM2(9600,O,8,1),在PLC的COM设置中也做了相对应的设置,但就是连不上,恳求版主或高手指点,先谢谢。

恳请您能把方案发到邮箱:tiager@163.com,谢谢。

网友(2012-01-31):
你改成com1  ,com1才有485接口。

网友(2014-07-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具体要怎么解决

网友(2014-08-02):
请问你走RS232通讯,屏跟PLC的通讯参数怎么设置,通讯线怎么接线,我现在走RS232通讯通讯不上,谢谢

网友(2020-04-27):
搞定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