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关闭窗口

楼主(2011-12-31):
有一个数据框在主窗口中显示,比如是“123”,然后按按钮A,弹出分窗口F1,在F1中,用一个按钮实现把“123”清零,然后关闭F1窗口,能用宏命令一起实现吗?

网友(2012-02-02):
可以使用两个按钮叠加的方式实现。

网友(2014-12-22):
宏命令,能关闭弹出窗口吗?

网友:
宏指令关不掉弹出窗口!
但是可以考虑直接窗口的方式,宏指令复位就可以关闭弹出窗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