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6i按纽显示延迟问题

楼主(2012-01-30):
用6056I和OMRON的 CP1E连接,软件是EASYBUILDER8000的,程序传到WEINVIEW里面以后发现切换界面的时候按钮显示延迟问题,字体先显示.等了大约0.5秒以后才显示其他的东西,各位老师,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嘛?我开关是用ON 和OFF设定的..

网友:
画面上是使用了很多图片,可以见图片换成向量图再测试。

网友:
画面上是使用了很多图片,可以见图片换成向量图再测试。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我以前按钮用的是图片,现在用的全是向量图,画面切换时一样不能瞬间完全显示,可能跟一个画面的元件数量有关。

网友:
这个有可能的,元件多了,刷新就慢了。

楼主:
我师傅那个画面进入就很快,不过他做的界面看似乎有些简陋...但是按纽绝对比我多...回到基本画面就非常快.基本画面的按纽都是用来切换窗口的

网友:
数据寄存器多吗?最好发个工程上来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全是向量图。没有数据寄存器。。全开关模式,为什么功能件按钮可以瞬间显示呢?

网友:
指示灯、数值显示、数值输入需要先读取数据,读取成功后才会显示出来。
功能键部需要读取,所以可以马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