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按enter,在键盘上点击输入输数据至寄存器

楼主(2012-01-31):
这个程序能实现在触摸屏画面上的数字键盘上点击两个数字后将值输入值基础篇D 130里面,
例如点击15寄存器的值变成15,点击06寄存器的值变成06.

宏指令说明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char  data[2]
unsigned short  a
bool tag=false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9150, 2)   //读取当前键盘输入的值
while 1
   if data[0]<>0 and data[1]<>0 then             //如果data[0]和data[1]的值都不为0将当前键盘输入的值写入D130里面。
    ASCII2DEC(data[0], a, 2)
    SetData(a, "MITSUBISHI FX2n", D, 130, 1)
        break                                        //跳出循环
else                                             //值为有零再次读取键盘输入的值
    DELAY(50)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9150, 2)
end if
wend
        SetData(tag, "Local HMI", LB, 0, 1)          //复位键盘重新输入
        DELAY(50)
        tag=true
        SetData(tag,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2016-08-12):
可不可以做成输入到当前编缉的数字元件中?比如我有10个数字元件都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就是在原有程序的基础上再加一些辅助判断条件,请参考如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