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方问题

楼主(2012-01-31):
分批调入两个数据,控制两轴,数据最少有3组,最多有26组,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这个建议触摸屏上做26组,PLC程序上再控制使用多少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做成像数据库那样,表格中做26组,用指令一组一组调用,用宏指令能否进行呢?

网友:
可以,宏指令支持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