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02):
做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使数值显示元件的读取地址改变一次用宏指令怎么实现,请高手赐教

网友:
读取的是什么地址?是怎么样改变的,这个可以通过索引寄存器来实现,通过多状态设定原件改变索引寄存器的值,也可以用宏指令里面的变量地址。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一个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内容为下位机某个寄存器里的实时数据,我想做一个按钮通过触发宏指令来改变读取的下位机寄存器地址,简单一点就是每按一次按钮,数值显示元件就显示下位机其它寄存器里的数据

网友:
可以使用索引寄存器来做,你的地址是连续的吗?
都是一些什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