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保存

楼主(2012-02-02):
我在电脑上组太好画面后下载到TK6070IH里 触摸屏掉电后组态的画面不能保存,请教我该怎么设置才可以保存住?

网友:
你说的不是太清楚,是断电后触摸屏的程序丢失还是触摸屏上输入的数据丢失?
如果是数据丢失的话请确定使用的地址是否是掉电保持的数据,
触摸屏程序是保存至flash上,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是断电后触摸屏的程序丢失,现在已经好了。我今天在网站上下载了12小时进制时钟显示示例。解压后用最新版本的EB8000打不开,提示这个必须要用其他的工具打开,格式是cmp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使用工具--压缩、解压缩,将CMP的文件解压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