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状态指示灯

楼主(2012-02-09):
现要在人机上设置N个多状态指示灯元件,指示灯设为N+1个状态,所有指示灯均为同一个读取地址。当地址内寄存器的值=0时指示灯均为同一个向量图或同一图片,当地址内寄存器的值为1时,对应人机上1号位置的指示灯改变图形,其它指示灯保持不变。如此类推,寄存器=N,N号灯变化,其余指示灯变回0状态时的图形或图片。请问如何设定多状态指示灯内的图片及图形?谢谢!

网友:
每个多组态指示灯设置偏移量,第一个为0,第二个为1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