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X怎么和s7-200连接啊 总是失败...

楼主(2012-02-10):
MT8121X怎么和s7-200连接啊 总是失败...

网友:
总是失败,是经常弹出PLC  no response的窗口吗?
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
1、现场存在通信干扰;
2、程序有地址超出范围,或者地址格式错误。

楼主:
好的 谢谢啊  如何在触摸屏上设置重启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