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问题,我热插拔后不能通讯

楼主(2012-02-13):
对于通讯口,我认为应该加上防护,对于热插拔的防护,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记得断电后再插拔,我刚才就是没有断电,通讯口坏了,还得返厂维修,又得一个星期时间浪费了。

网友:
通信口上是有防护的,正常带点插拔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不建议这样操作,因为有的设备通信可能存在漏电电流,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