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8000如何上传程序呢

楼主(2012-02-16):
Easybuilder8000如何上传程序呢

网友:
在Project Manager 点击上传,在上传窗口里面选择工程文件,在后面选择保存路径。

网友:
上传后文件格式是XOP,如何打开呢?Easybuilder8000只能打开MTP的文件啊!

网友(2012-03-17):
打开EB8000软件   工具——反编译,将xob文件反编译成MTP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29):
此xob档案已被保护且无法反编译!!

网友:
工具——反编译,将xob文件反编译成MTP失败

网友:
该文件已经被禁止反编译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