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2-02-17):
大家好!有几个技术问题请教,请解答一下。
     1.报警中,声音报警系统本身设定只能响一次。要求循环响,一直到按键确认恢复才停止,这个怎么编的?
     2.能不能给窗口配声音。如开机后是自动进WINDOW_010的窗口,当开机后10后,预定的声音开始播放。切换到其它窗口声音停止;切换回来后,声音从头开始播放。
     3.关于多种语言,是否可以简体与繁体,或中文与英文 切换。就像一些网站上,点击中文简体所有文字都是中文简体,点击英文所有文件都转换问英文。
     4.触摸屏自动锁机。当触摸屏到一个时间或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锁机。锁机后会出现输入密码窗口,密码正确后解除锁机。
以上问题希望解答,最好把4个问题做成一个MTP!谢谢!

网友:
1、在报警事件登陆——信息——启用报警声,这样可以用一个位触发,一直到位复位了声音才停止。
2、在窗口放两个位状态设置原件,一个是窗口打开时设on,还有一个是窗口关闭时设off,使用这个位触发报警(参照第一条)。
3、下载中心——视频教程里面有关于多国语言的视频教程。
4、这个在下载中心有相应的程序。

楼主:
1、在报警事件登陆——信息——启用报警声,这样可以用一个位触发,一直到位复位了声音才停止。
这个重复的声音不对?不是重复发出其所选的声音?

3、下载中心——视频教程里面有关于多国语言的视频教程。
这个文字库中 没英文?繁体?

网友:
1、在报警事件登陆——信息——启用报警声,这样可以用一个位触发,一直到位复位了声音才停止。
2、在窗口 ...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了声音报警,离线模拟时有声音,可是下载到TK6070ih里却没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00系列只能使用beep的声音,8000有音频输出接口则可以发出其他的声音。

楼主:
1、在报警事件登陆——信息——启用报警声,这样可以用一个位触发,一直到位复位了声音才停止。
  这个能直接用宏指令吗? 怎么编的?

网友:
宏里面有beep()函数,
这个可以触发蜂鸣器响,调用多次可以发出连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