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V CV CV2 SD这些元件的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18):
才接触威纶通的触摸屏,跟三菱的触摸屏还是有区别。我是三菱FX1N PLC,TK6070IH触摸屏

楼主:
是不是这些元件与三菱PLC中的软元件对应呢?比如TV对应三菱的软元件计时器T、 CV对应三菱的软元件计数器C、SD对应三菱的软元件状态器S呢?能否直接使用这些软元件,还是要间接使用呢?用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时,这些软元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这样说吧,就是想做个进度条,随着计时器T里的数据不断变化并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在三菱触摸屏中是用计时器T和寄存器D实现的,就是想知道用威纶通的触摸屏来做的话,是否能直接使用TV CV S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TV、CV对应的就是定时器和计数器已计值。

网友(2013-06-06):
cv2 是什么

网友:
CV2,。。。搞的跟软件升级样,一点看不懂,我要有时间,有能力看完编程手册不打盹,我就不会活的这灿烂了,,,
是不是准备整个345678出来。

网友:
地址类型      范围                寄存器类型
TV            0 ~ 255          计时器记忆体
CV           0 ~ 199          计数器记忆体
CV2         200 ~ 255      计数器记忆体(双字类型)
SD           8000 ~ 9999  系统特殊资料暂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