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有一个威伦屏TK6070IH,现在需要和欧姆龙CP1H-XA40DR-A通讯,PLC用CP1W-CIF11适配器,应该如何设置通讯参数?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
PLC类型选择CP/CJ/CS按照默认的参数,HMI与PLC通信参数一致,
接线方法为HMI  695——PLC 329  PLC4、5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