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5下载问题

楼主(2012-02-21):
斑竹,我下从电脑下载程序到MT505屏,出现communication time out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请帮忙哦,急!!

网友:
1、接线是否正确   PC   2,3,5 (母头)   HMI  7,8,5(母头),如果使用USB转串口,是否质量可靠。
2、COM口是否正确
3、是否屏界面跳转到下载界面,屏上显示绿色的内容。如果显示绿色内容,需要寄回来查看。可以把第二个拨码拔到ON的位置,重启屏后再下载试试。如还有疑问,欢迎来电咨询: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