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急!!!

楼主(2012-02-22):
  大家好,我是新手,EB8000里使用快选窗口时,现在我要设置一个需要密码登录的页面,可是快选窗口还是会显示在登录页面左下角,这样以来设置的密码就没用了,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在登录页面里隐藏快选窗口,而在密码登录后进入下个页面再显示出来快选窗口?求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
快选窗口可在系统参数——一般属性——停用快线窗口。
其他窗口如果需要使用可以使用直接窗口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