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传

楼主(2012-02-23):
各位请指点一下,我想从屏上上传,可是怎么出现错误。

楼主:
请教各位请指点一下,我想从屏上上传,可是怎么出现上传错误,以前从没有过。而且上传的文件只有0个字节

网友:
触摸屏的程序选择了禁止上传,上传到电脑上的文件就是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