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70IH与单片机硬件连接图,谢谢~

楼主(2012-02-23):
求助:MT6070IH与单片机硬件连接图,MODBUS协议,谢谢~

网友:
1 RX-
2 RX+
5 GND
好像是这样的。。。
同样求具体答案

楼主:
单片机是RXD和TXD吧?

网友:
MT6070的管教定义在软件的说明里面有。
COM 1   2RXD,3TXD

楼主:
MT6070的管教定义在软件的说明里面有。
COM 1   2RXD,3TXD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你好,我还想问下MT6070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电平转换)是否用MAX232或者485的芯片都可以?是否是在MT6070设置相应的接口就行了?但是协议一定要用MODBUS?
   谢谢~

网友:
用MAX232或者485的芯片都可以,触摸屏上设置相应的接口类型,不同的接口类型接线方法也不相同。
协议建议使用modbus,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协议。

楼主:
用MAX232或者485的芯片都可以,触摸屏上设置相应的接口类型,不同的接口类型接线方法也不相同。
协议建议使 ...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你好,能不能给出下用MAX232芯片的连接图或者说明呢?比如说TXD和RXD分别怎么接到触摸屏上哪个接口?

网友:
2RXD,3TXD  5GND这个是触摸屏上的,单片机的发送对触摸屏的接受,用交叉线就OK

网友(2012-09-25):
唉,把东西买来再说吧,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