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H6070i HMI RS485 -4w问题

楼主(2012-02-24):
最近买了个TH6070i HMI ,下载了官网了里面的"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然后在EB8000里把通信接口改成RS485-4w,下到TH6070i HMI 里,但是用示波器检测机器上的Tx-和TX+,发现并没信号输出.使用RS232的通信,机器的TXD输出正常,用串口监视,可以接受到数据.请教版主,指教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就是用的eb8000版本不对,要用4.5的才能把rs485 4w打开

网友:
TK需要使用4.42以后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