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HMI通过485连接255个单片机,通信协议自定义或MODBUS,如何实现。

楼主(2012-02-25):
另外轮询一遍时间大概多久,是否有相关的示例代码或实现的思路?是单片机做MODBUS协议还是HMI自定义通信?谢谢。邮箱:zhang_blue815@sohu.com

网友:
单片机设置成不同的站号,从1-255,建议使用modbus协议,相关的程序可以参考论坛置顶帖
另外轮询一遍时间大概多久,是否有相关的示例代码或实现的思路?
这个时间主要有通信的波特率、单片机回复的速度决定,255个站点比较多时间会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