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切换窗口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用的威纶通MT6070iH中有手动\自动画面,怎么才能在两个页面切换的时候,同时触发相应的PLC地址?(比如:在手动画面按下功能键切换到自动画面,同时触发PLC的地址,使PLC处于自动状态?)

网友:
可以在切换按钮上叠加一个元件,也可以使用通知功能。

楼主:
在功能键上叠加一个位切换开关,会不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触摸到位切换开关,但功能键不起作用啊?
当启用通知, 完成元件触发动作后系统会将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设 [开] 或 [关].,然后不触发时能复位吗?

网友:
在功能键上叠加一个位切换开关,会不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触摸到位切换开关,但功能键不起作用啊?
不会出现,元件叠加需要在上面的元件会先执行,后面的元件后执行。
当启用通知, 完成元件触发动作后系统会将指定的位寄存器状态设 [开] 或 [关].,然后不触发时能复位吗?
   不会自动复位,需要另外设置才能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