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触控无反应!!

楼主(2012-02-29):
触摸屏是 6050IV2   COM1 115200 E 7 2
    PLC 是OMRON CP1H-XA40DT-T 串口:115200 7 2 E
    通讯线正常! 上电后 触控无反应!除页面跳转的键外,其他所有操作按键不可操作,写入PLC的DM区数值不可更改 即所有与PLC有关的操作均不可
   需多次上电重启 或是带电插拔一下通讯线 方可

   OMRON PLC    MT6050IV
                  2        9
                  3        6
                  9        5
     PLC端4 5 短接 PLC端屏蔽层连接

   是什么原因?? PLC端232口的屏蔽线有接232口上!

网友:
请将PLC的运行方式选择设置成监视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用4.5.1版本的EB软件重新下载程序就正常了,原先用的4.4.1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