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小时进制时钟显示问题

楼主(2012-03-02):
根据12小时进制时钟显示示例做的时钟动画,为什么小时指针不会动啊?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动啊?貌似宏指令也写好了的!

网友:
请参照EB8000\projec目录下面的demo程序,程序里面有时钟。

楼主:
按里面例子编好宏指令-设置PLC控制,在离线模拟的时候能走,下载到人机的时候就不走了!是读取的地址问题?还是宏指令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