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FX2NPLC不能通讯

楼主(2012-03-03):
新买的TK6070iH与FX2NPLC用论坛下载的通讯示例程序不能通讯,反复检查设置和下载线都没好。下载触摸屏的画面不能显示指示灯和开关,只显示字符,软件是最新的V4.51,不知是什么问题。

楼主:
终于弄好了,原来是通讯线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
通信端口需要选择COM 2

网友(2012-06-04):
通信端口com2选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确认型号是否为TK 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