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TK6070iH可以与西门子S7-200一机多屏使用吗??

楼主(2012-03-04):
求教班主,我现在由于项目需要用一台S7-200同时与两台TK6070iH通信,两台TK6070iH实现相同控制效果,可以实现吗?具体咋样实现???

网友:
可以,西门子200或者300的PLC都支持多主站的,两个触摸屏设置不同的主站站号。

网友(2014-02-24):
麻烦能详细点吗?直接以太网交换机同一网段下,设置不同站号以及IP地址就行了吗?

网友:
你说的以太网连接方式需要S7-200配备以太网模块,触摸屏要使用带以太网接口的屏。

还一种方式是使用串口,添加S7-200 PPI协议,通过将触摸屏设置成不同的站号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