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484问题

楼主(2012-03-06):
我现在有4个温控表,输出信号为RS485,请问人机要如何设置才可以显示数值,在管理哪里要选取哪个设备站号?谢谢

网友:
先和一台通信上,通信上后另外三台设置不同的站号。
触摸屏上在地址前面加站号   1#、2#、3#、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管理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理员这要怎么设置?有没有教程可以发一个给我?谢谢    1023243595@qq.com